求助:链条输送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8-07-20):
链条输送机,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正反输送的?目前使用的是尾部张紧,链条下方使用导轨支撑

网友A:
按你的说法,正反输送没问题啊。

网友B:
轻载问题不大  电机放中间 链条一定要张紧 加自动张紧机构

网友:
同意三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说法,正反输送没问题啊。

一般是没问题的,这个是重载,反转时经常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载问题不大  电机放中间 链条一定要张紧 加自动张紧机构

这个是重载

网友:
重载怕反向会卡 没这样用过 不可以用其他输送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没问题的,这个是重载,反转时经常卡死

没有具体情况,不好说原因。我们电机放头部,中间加张紧链轮,输送2000KG的物品正反转,没见有什么问题。设备的输送速度不快,0.5米/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