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和比例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7-20):
前辈,你好!有个问题请教您,伺服阀和比例阀有什么区别?之前在网上找了,可是又看不懂,望前辈赐教,通俗点好理解

网友:
主要是电液放大机构不一样,细分有很多种类,自己看手册吧

网友:
一个外行从字面理解:伺服阀,可以控制阀门大小,不仅仅是通断;比例阀大多是双路,根据要求自动调整两路的大小比例。比例阀也是伺服阀的一种。

网友:
伺服阀是零遮盖,即阀芯与阀口的关系是没有死位,响应时间最快,这是关键。

网友:
一个可以控制开度大小一个是固定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