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进气节流无法调速么?

楼主(2018-07-20):
双作用气缸只在其中一个进气口处加装节流阀,调节好节流阀旋钮,分别观察节流阀排气时和节流阀进气时气缸的速度,发现节流阀排气时气缸的速度明显慢于节流阀进气时,那么问题来啦,气缸进气节流是否有调速功能?若有是否意味着排气节流与进气节流节流调速不对等或者说调速敏感性不同(调速曲线一个平缓一个陡峭)?我想要的结果是气缸无论是来是回,他的速度保持一致,或者说没有太明显差别
这个图也不知对不对,气缸来回受力不一样会导致速度不同,未见得就是受进排气的影响

我画的图大家看对不对

我画的图大家看对不对

网友:
两个气口都加一个节流阀,使用排气节流;  一般不用进气节流;

网友(点评):
我要来回的速度一致,怎么办

网友(点评):
可以调两个节流阀,使两个速度一致,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个不带单向阀的节流阀可以试试

网友:
传说中好像从稳压器分出进退气路,中间啥节流都不加就好了。 当然,来回负载不一样的话,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网友(点评):
来回负载一样,但是气缸来回出力肯定不同

网友:
用节流公式一算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用两个节流阀,拧在电磁阀的两个出口上就行了。

似乎大家都说要控制排气速度,但是我测试发现不好用,我就是用控制进气的方法调速。发现效果可以。而且没有巨大的排气噪音。

但是实际运行时,排气气流也是要经过节流阀的。调节一个节流阀,会对两个方向的速度都有影响,但是影响不一样大。

然后调节两个节流阀测试,会找到一个双向速度一样的配置的。

网友(点评):
有可能我们这个节流阀是单向的

网友(点评):
用的节流阀上没有箭头?我用过的,都是有方向的。反正也不贵,你自己砸一个看看里边,然后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