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架要怎么画

楼主(2018-07-20):
这么一个圆柱体,做一个支架托起它,支架怎么画

网友A:
支架上焊接一个槽钢

网友B:
新入门的最好找类似的结构看一下,照葫芦画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架上焊接一个槽钢

能简单画一下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入门的最好找类似的结构看一下,照葫芦画瓢

百度找了,没怎么找到

楼主:
要400mm高的支架,怎么画,能简单画下示意图吗

网友:
可以这样

楼主:
好的,谢谢,还有其他结构吗

楼主:
围观可以,解决方案也要来一个

网友C:
远规格大一号的管,中间劈开,两头加挡板,底下再焊个铁马扎,完美!(?ω?)hiahiahia

网友D:
支架形式千千万,朋友随便抄抄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有其他结构吗

如图

网友E:
用U型夹,随便固定到如何平面背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规格大一号的管,中间劈开,两头加挡板,底下再焊个铁马扎,完美!(?ω?)hiahiahia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架形式千千万,朋友随便抄抄看

这不是让你们画出来,我抄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U型夹,随便固定到如何平面背板上

好的,谢谢

网友F:
尺寸也没有一个,多重也没说清楚,安装在哪里也没说,安装环境也不讲
托起来会打转,要不要定位也不知道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尺寸也没有一个,多重也没说清楚,安装在哪里也没说,安装环境也不讲
托起来会打转,要不要定位也不知道要 ...

是啊,没有,然后呢

网友:
你可以网上下个《压力容器(GB 150.1-150.4-2011)》,参考下里面的储气罐支架,有好几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没有,然后呢

然后你可以改行了趁早

网友:
有什麼具体固定要求吗?可以使用V型槽的治具块,这样不同的轴径都能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然后你可以改行了趁早

改行啊,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