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上下运动可变行程长度机构

楼主(2018-07-20):
目前一款产品设计遇到往复上下运动可变行程长度的问题,如果用电机正反转动来控制行程长度的话,电机寿命会减少很多,而且发热量很大.目前的方案是曲柄连杆机构+电机驱动.求大师们给另一个方案看看可行度.

网友:
可调气缸。

网友:
往复运动,行程可调,这不正是电机干的活吗,发热量大是不是电机选小了!

网友:
尺寸呢?空间呢?速度呢?……要求写全了才可能有靠谱的方案。

网友(点评):
只能挤牙膏了

网友:
用连杆吧,电机连接曲柄驱动杠杆,杠杆的支点位置变化可以改变杠杆的摆动幅度,杠杆摆动运动再用连杆和导向转换成直线运动,最终实现往复运动幅度变化,电机不用反转。

网友(2018-12-03):
伺服+丝杠

网友:
条件不全,圆柱凸轮能用吗

网友(2019-01-30):
行程多少?有没有考虑过气缸和电缸

网友(2019-04-05):
曲柄滑块机构,连杆长度可调

网友(2019-05-16):
往复运动,行程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