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安装结构求解

楼主(2018-07-20):
如图所示气缸,简易贴标机的下部分,两端都锁死后,中间的气缸有什么用?

气缸

气缸

楼主:
求助一下,刚入设计这一行,很多东西不懂

网友:
机械限制气缸的下降行程,另外,可以调节气缸的行程大小

网友:
中间位置锁紧,是不是工作位?
气缸调整时锁紧位松开,调整好之后再锁紧。
一般贴标机的调整都是采用手动调整的,手动旋转丝杠螺母副。

网友:
是不是就是一个机械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