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的单衬和双衬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7-20):
求问直线轴承中,单衬和双衬有什么区别?滚珠循环类型中,单循环和双循环是怎么样循环?

网友:
双衬的导向长度比单衬的大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难道只有长度和载荷的区别?没有其他重要的因素了吗

网友A:
就是导向长点,导向更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导向长点,导向更好嘛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双衬里面有两个单衬,受力更好,导向更精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