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设计

楼主(2018-07-20):
根据实物图,只能确定齿数和小径的大致尺寸,如何确定模数?3D图形如何设计?求大神指教!!!

网友:
如果是标准的花键,查机械设计手册对比。

网友:
大致算下中径,如果是标准的就照手册扒尺寸

网友:
渐开线花键,先查国标吧

网友:
这个基本都是标准的吧,不标准的你可以提出标准化建议。然后看看国标看看手册,选一个极其接近的就可以了

网友:
樓上說的對,找國標尺寸接近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