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减速机发烫的原因?

楼主(2018-07-20):
情况是这样的:
      带动辊子转动,第一次用了0.37KW的7124电机,并配了NMRV040减速机,速比15,输出转速93,机器运行时减速机转速在70-120之间可调。可以正常运转,不过运行不到20分钟,减速机就已经烫手了。
      然后换成0.75KW的8024电机,并配了NMRV050减速机,速比20,出转速70,机器运行时减速机转速在50-100之间可调。结果还是减速机发烫。
      难道是因为超出了减速机的输出转速的原因吗?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这是不是用在起停特频繁的场合? 减速机的输入功率是多少? 算一下高速时功率是不是超了?

网友:
长时间超出标称数值运转,发热量大是必然的

网友:
之前发生过NMRV减速机发热严重的情况,当时是考机,本想连续运转几小时看看,但是不到半小时电机过流报警了,那必然是阻力过大了,没有负载,摸摸减速机我去,很烫手啊,本以为是忘加油了,打开油口,立马有油涌出。卸下电机,减速机输入轴已卡死,手掰不动。
不得其解,次日来到车间,用手去转减速机输入轴,轻松转动,继续装上电机考机,同样半个小时后电机报警。
联系厂家寄回减速机,厂家反馈测试正常。。。。想到实际应用只是间歇运转,也就让厂家寄回用了。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1减速机质量问题 齿轮齿圈配合不精密或者有灰尘  减速机零部件没做倒角 其实就是厂家扯皮 2精度选择过高 材料膨胀 3请加我微信 13812900792

网友:
有可能是材料问题膨胀,导致的减速机太热

网友:
我是专门做NMRV减速机的,应该可以对楼主有所帮助。
减速机烫手那么温度大概就有60℃左右了,15:1的减速机蜗杆双头,效率有82%左右,如果各项正常不会出现烫手的情况。
1.请问楼主的减速机所接负载输出扭矩有多少?   过载的话减速机效率上不去温度会有明显升高
2.润滑油品      油品对减速机的效率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是差的油也会导致温升很高
3.减速机温度过高时是否伴随着减速机发出较大的噪音?     有噪音那就可能是装配和制造的问题
楼主可依上做出排查
楼主能否告知所用减速机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
7楼回复的很专业了,基本就这几个方面,如果排除楼上说的第一个问题,我认为第二个可能性比较大,实在不行就做一个润滑油系统做强制循环散热。

网友:
我用涡轮蜗杆减速机时输入转速不超过1000rpm

网友:
输入轴轴承坏了,更换整机。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啊

网友:
超负何运转,光滑油不良或不恰当,光滑油缺乏 ,轴承磨损 ,运转温渡过高。

网友(2019-10-13):
首先考虑减速机有没有过载。国内的蜗轮蜗杆减速机,普遍存在效率低,油温高的情况。多磨合几次,更换润滑油就好了。

网友:
每個人對溫度的感覺不一樣 ,能用中指背在表面撐得了五秒 應該都在65度以下...
但這不是問題...一般蜗轮蜗杆减速机採磨擦傳動...這種傳動效率低 ...肯定多數由熱量轉出..
因此是否過熱還是得看減速機規格規範來解釋....
否則選擇傳輸效率高的其他形式!

网友:
输入轴轴承坏了,更换整机

网友A(2020-01-14):
请问找到问题根源了么 楼主

楼主(2020-12-15):
引用 网友A:
请问找到问题根源了么 楼主

找到了,最后发现是负载中一个小轮子由于温度升高膨胀后被挤住了,也就是负载过高导致的.

网友(2021-03-30):
你这个减速机是铝合金的  转速这么快肯定发烫呀     建议63的或者75的

网友(2021-05-25):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最后发现是负载中一个小轮子由于温度升高膨胀后被挤住了,也就是负载过高导致的.

问题解决了有反馈,给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