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运输需要注意事项?

楼主(2018-07-20):
请问大家工程机械运输都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
工程机械运输主要的问题是安全和吊装问题。

工程机械体积都比较庞大,重量比较重,一般用平板车运输。运输之前,先弄清楚工程机械的最大外形尺寸,是否超高,超宽,超限?如果超限需要在当地交通局做备案;路面运输最高限高5.0米;运输之前最好能搞清楚所走路线和限高;运输之前把设备内部的活动的零部件进行加固或固定;对外接口用封堵或法兰盲板进行保护,防止脏污进入;电气接口用用保护接头保护好,防止撞坏;对一些玻璃视窗或者玻璃面板用泡沫板或者木板进行包裹;有些需要将油箱内的燃油或者润滑油抽出;运输过程中,注意保持前后车距,遇到特殊天气或者特殊路面都要小心谨慎驾驶;通过涵洞时要提前减速,注意限高高度,缓慢通过;工程机械运输车最少配2-3人等等。
所有与安全和吊装有关的都必须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