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机械夹子怎么才可以松开?

楼主(2018-07-20):
如图,用增压气缸作动力不,增压缸推出去是增压,回程是用气源压力。通过连杆机构带动机械夹子松夹铝棒,铝棒是加热到500°的热棒,现机械夹子夹紧是能夹住铝棒,但有时又松不开,按道理松开是不用什么力的,只要摆脱夹子跟铝棒的粘力就可以了,怎么就会不够力呢?

网友:
看到手指上带齿,是否齿部阻力太大。可以垫点金属片测试下。

网友:
能不能加两个拉簧试试

网友A:
压下去的时候那4个蓝色的轴会不会同线,自锁了?如果有自锁现象的话,那回程的时候负载肯定变大不少

网友B:
是不是因为热胀冷缩的关系?

网友:
看不到夹爪的 松开点和夹持点时连杆的状态,
猜测是夹紧时使用增压缸时,终点过行程后 夹爪有回弹(500度铝棒变形) 铝棒变形恢复后 ,需要松开夹爪,松开靠气缸的不能将铝棒夹变形

网友:
感觉500度铝棒太软带齿夹爪夹住他以后温度降低会与夹爪的齿结合在一起,类似于齿轮啮合,回程力不够就容易卡住,还有就是是不是那个连杆机构夹紧后驱动杆方向反过来了处于死点区域

网友:
怎么看的是增压缸往前顶的时候蓝色零件的关节部分使夹紧的爪子张开,而回程时,蓝色爪子是夹紧的呢?

网友(点评):
大侠看11#,那个图片清晰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下去的时候那4个蓝色的轴会不会同线,自锁了?如果有自锁现象的话,那回程的时候负载肯定变大不少

甚至很有可能压紧以后中间的两个轴销跑到外侧两个轴销连线的另一侧去了,这样倒是能自锁,当然后退的时候也需要很大的力了。
如果特意设计的自锁,那就麻烦了,如果不是直接还容易解决。

网友:
两个铰链同线了,处于自锁位置。

楼主:
爪子连杆是这样的,增压缸行程20mm

网友(点评):
lz多发几个不同视角的图,最好发动作视频,帮助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热胀冷缩的关系?

估计不是,现在打算换成两边都出力的气缸

网友:
是不是夹爪张开的行程太小,刚好夹爪跟圆棒卡在临界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爪子连杆是这样的,增压缸行程20mm

这结构,作用力偏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结构,作用力偏置啊

作用力偏置,能解析一下吗?

网友:
增压缸压力过大,容易导致夹爪在抓紧之后靠冲击力使得锁紧机构处于自锁位置,使得回程产生一定的阻力,能否在夹爪设置一个机械硬限位,不让其产生自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用力偏置,能解析一下吗?

别多想,我只是有强迫症,具体如下图。不是造成不能正常退回的原因。
不能正常退回的原因之前的回答已经推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结构,作用力偏置啊

把活塞杆上带的那个连杆改在下面,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推杆下面的铰链位置变了把爪子卡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