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周末台风来袭,机床被淹了怎么办?

楼主(2018-07-20):
这个月已经有一个强台风登记,亲戚的工厂里被淹的一塌糊涂,如图:

这个周末又有台风强势登陆,对浙江北部的区域造成较大的雨水侵袭!这不,亲戚已经不想再被淹了,问我怎么办?

机床淹水后我们先要仔细观察淹水部分,再针对性地按下述方法处理。
机械部分
1、对机床及各部件进行彻底的清洁,务必要把残留的泥沙冲洗干净,有必要拆解清理并充分干燥;

2、干燥后要充分注油润滑,以免锈蚀,影响精度;

3、更换丝杠及轴承。
电气控制部分

1、断开所有电源;

2、将整个电箱内电气元件拆下用酒精清洗,并进行充分干燥处理;

3、仔细检测电路,系统接口等部位(尽量重新接线),避免短路故障发生;

4、将干燥完全的电气元件单独检查,经检查完好才可以装机使用。
液压部分
1、不能开启电机油泵,因为开启电机后液压油中进入的水分可能会进入机器的液压管路系统,导致金属液压元件锈蚀;

2、更换全部液压油,换油前要用洗油和干净的棉布将油箱搽拭干净。

伺服电机及控制系统
1、系统电池尽快拆下,电气元件、电路板先用酒精清洗干净,用风吹干后再干燥24小时以上;

2、把电机定子及转子分开,定子绕组进行干燥处理(可以让专业修理电机处理,也可以用100W的白炽灯深入电机壳内烘干进行处理约8小时),绝缘电阻必须保证≥0.4MΩ,电机轴承拆下来用汽油清洗后检查能否使用,否则更换同规格轴承;。

以上各部处理完毕后,重新将零件装配好,通电试机。

网友A: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
当年白素贞水漫金山寺的时候,法海就想了个办法来解决,你可以试试!

楼主:
|看前方发表于 07-20 18:05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

当年白素贞水漫金山寺的时候,法海就想了个办法来解决,你可以试试!
看兄台眉清目秀,帅气逼人,你来演演许仙,可否

楼主:
厂房只租得起便宜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兄台眉清目秀,帅气逼人,你来演演许仙,可否

哈哈,好啊
不过,讲真,内涝的问题得政府来解决,个人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呀,搬厂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房只租得起便宜的呢

不想搬,也有办法,那就是好好勘察厂房地形,需要费一些功夫。

大体思路是:
大门用铁板封堵(需要人工动手),允许漏水,
挖储水沟,在储水沟设浮球,控制水泵自动抽排(不许人工)。
至于怎么储水,往哪里排,几个泵,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点评):
思路真乐色,不愧是底层lowb

网友(点评):
喷子你好,现在你的智商能分清楚电磁和电池了么,这几天没班上开始追我的帖子了,是不是失业了?追一个帖子给你五毛吧!今天可别偷懒哦。加油,喷子!

网友:
水淹的机床就是和水淹的汽车一样,无法达到以前的状态了

网友B:
上面的处理纯粹就是胡扯

只要水不到达导轨部分,由它淹。过后清理水箱和抽水泵就没问题了。

如果水到达了导轨部分,把风琴罩拆开,清理里面的污水泥沙,特别是丝攻轴承。清理后再涂抹润滑油,再开机。

如果到达了电箱部分,也只是下部线路有影响,找电工更换就行了。伺服驱动什么的是很少能浸到的(位置一般都在人的胸部以上那么高)

另外,不想再出这样问题,很简单啊,建个地基就行了啊。水泥建好地基,机床放高。价格又不贵,没几个厂不能负担。

网友(点评):
一年好几个强台风,每次都这样还不得累死,光清理机器了都不用生产了。

网友(点评):
x和y伺服驱动电机位置很低的,比导轨低,一般在膝盖高度左右,一般电控箱都在1米以上,很少能淹到。

网友:
抛砖引玉  话说机床有没有保险可以买 或者 厂家在不可抗力因素之后的售后

网友:
台风年年有,哪儿能防的住,只有一个字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处理纯粹就是胡扯

只要水不到达导轨部分,由它淹。过后清理水箱和抽水泵就没问题了。

这个想法比较好,如果不搬厂,打地基,把机床抬高应该是最方便省事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想法比较好,如果不搬厂,打地基,把机床抬高应该是最方便省事的了。

水量不可预测,床子地基加高了,稳定性是个麻烦,工件转运不方便,工人操作危险。

各种不可控。还不如搬。

网友(点评):
笑死了,还搬,喝的水都流进脑子里面了吗?

网友(点评):
P字头无脑喷子,今天追了几个我的帖子啊。这几天没班上,是不是已经失业了。失业了说一声,跟我一个贴,赏你五毛!加油,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量不可预测,床子地基加高了,稳定性是个麻烦,工件转运不方便,工人操作危险。

各种不可控。还不如 ...

没钱搬不动啊

网友:
以前我们车间也被水泡过,还好差不多20厘米的样子,设备没什么问题,就是氮化炉,因为是井式的,四周拿沙包堆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
当年白素贞水漫金山寺的时候,法海就想了个办法来解决,你可以试试!

用个金钵罩起来??

网友:
做个领奖台,机床是领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