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系统的蓄能器

楼主(2018-07-20):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在全液压转向系统中,用一个蓄能器来解决发动机怠速时候流量不够的问题,想讨论一下谁用过这样的系统,该怎么匹配& F; j/ v; ]5 ?) K" i

网友:
问题越具体越容易激起大家都讨论积极性,把你想讨论的问题逐条列出来。

网友:
蓄能器充放液的瞬时流量是一个变量,特别是在大容量且△p=p2-p1范围又较大的系统中,若要得到较恒定的和较大的瞬时流量时,可采用下述措施:①在蓄能器与执行元件之间加入流量控制;②用几个容量较小的蓄能器并联,取代一个大容量蓄能器,并且几个容量较小的蓄能器采用不同挡充气压力;③尽量减少工作压力范围△p,也可以用适当增大蓄能器结构容积(公称容积)的方法;④在一个工作循环中安排好足够的充液时间,减少充液期间系统其他部位的泄漏,使在充液时能确保蓄能器的压力迅速升到p2,再释放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