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32的管子应该用多大的卡箍?

楼主(2018-07-20):
φ32的管子,用卡箍,标准的是28的还是29的呢?

网友:
卡箍能夹的直径有范围的吧

网友:
卡箍的适用范围包括32就行

网友:
卡箍,喉箍一般按公称直径选取,它还有一个调节直径范围,卡箍或喉箍有相应的国家标准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卡箍
米思米网站上随便查的一种
可以去找下

网友:
就是DN32的卡箍咯,溧阳四方,我们家用的是这家的,不是广告,不是广告,不是广告。

网友(点评):
不是DN32,是1.25寸,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