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用过这种屁股后面出一个气管的夹爪,买了现在不会用

楼主(2018-07-20):
(图片)

网友A:
我只用过双作用的,那个第一款,你这单作用的没有用过。

网友B:
单作用气爪,选相应的两位电磁阀。

网友C:
单作用气缸,只要控制通断气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作用气缸,只要控制通断气就好了。

我选的是W的,是还要接特殊配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作用气爪,选相应的两位电磁阀。

我的是W的,是还要接特殊配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过双作用的,那个第一款,你这单作用的没有用过。

我的是W的,是还要接特殊配件吗?

网友(点评):
我没有用过,你可以与供应商联系,了解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一段双层管;需要一个T型(KWT04-S23)或者Y型(KWU04-S23),由双层管转换成单层管接头;单层管;五口三位 ...

嗯嗯,谢谢,上午供应商过来也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