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啦!

楼主(2018-07-20):
附件打开是这样一个小零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凹槽,现在需要把这个槽填平,与最高平面平齐!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试试,练练手!

这是我自己做的,你们也可以试试,然后分享一下你们的方法步骤!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ra54K8J5qKHR7ug7bStupA

怎么下载什么东西都要威望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造型?我这边一直都是用UG的,谈谈UG的方法,通常此类情况可以用UG里面的删除面功能,把相切的面全部选上即可都删掉。但你现在这个造型过渡曲面多,怕是删不掉了,唯有使用草绘功能拉出高度实体,再按曲面修剪,最后求和把面齐平。

网友B:
这也值得发帖???UG不要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造型?我这边一直都是用UG的,谈谈UG的方法,通常此类情况可以用UG里面的删除面功能,把 ...

我用的CREO,平时做设计很少用到UG方法大致是这样,就看能不能实现了!

网友(点评):
不对,同步建模功能只有ug有,其他软件没有

网友(点评):
不是同步建模,CREO有个柔性建模,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东东,这个柔性建模功能也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值得发帖???UG不要太简单‘’

我不知道UG是怎么做的,但是如果是用CREO的话,常规方法,像楼上朋友说的实体拉伸,再修剪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才发贴来看看大家的做法,哈哈
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做的话还是得动动脑筋,客户发过来让我弄的时候问我多久能弄好,我说两分钟
结果扎扎实实弄了十五分钟,太出乎我意料了!

网友C:
Inventor用”直接--删除”命令,选中凹进去的面几秒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ventor用”直接--删除”命令,选中凹进去的面几秒钟就好了

类似的命令CREO也有,柔性建模,偏移命令
但是在这个上面用不了,原因我也不清楚
有兴趣的话可以用你的软件试试

网友D:
SolidWorks做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lidWorks做太简单了

做一下嘛,大家相互学习一下呀
刚好我最近也在学SW。

网友E:
我觉得CREO拉伸再切除是可以做到的,没时间试,加班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CREO拉伸再切除是可以做到的,没时间试,加班中

no no no!

网友C:
creo3.0,选中4个圆角面和一个凹进去的面,用柔性建模里面的“移除”即可(没有选中面这个功能是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eo3.0,选中4个圆角面和一个凹进去的面,用柔性建模里面的“移除”即可(没有选中面这个功能是灰色的)

并不能,要不这个就太简单了,就不用拿上来让大家试手啦,呵呵

CREO上有的功能确实很方便,但是条件极苛刻,经常用的人都知道

网友F:
这个貌似用UG中的删除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貌似用UG中的删除面即可

UG我就没有试过,我电脑上没有安装UG,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

其实很简单,只是我怀疑这个图可能是转格式的时候出了点小问题,造成常规方法用不上!
比如最常规的投影曲线拉伸除料

网友(2018-08-20):
下载需要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