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焊接

楼主(2018-07-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主要考虑承重是否足够?

网友:
可以焊接,但是要找专业厂家,铝材的焊接对环境有要求

网友:
铝材焊接质量其实很难保证的吧,建议还是拆分用销钉什么的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算先加工,在焊接,然后在加工。恐怕销钉连接,寿命难以保障。

这样的话应该还行,但是要让师傅焊接时候尽力一点,之后再加工才不会有问题。
我们之前有个铝的零件焊接之后变形,再加工都一个不注意进刀直接裂了

网友:
一般治具的底座会考虑用铝材质铸造而成,但千万不要用铝焊接,这样刚度和强度都会很差。如果是设备机架,建议你用钢材结构拼焊而成。

网友:
仅仅为了减重,所以用铝板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