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80度转动的枪架

楼主(2018-07-21):
公司有一台环缝焊机,环缝长度在150mm左右,现有结构焊枪线走转轴中间,容易坏。

求大师出招:

现有枪架结构,可以转720度

现有枪架结构,可以转720度

现有枪架结构,可以转720度

我的方案,焊枪线走外面

我的方案,焊枪线走外面

我的方案,焊枪线走外面

网友A:
气缸实现焊枪上下升降,调整焊枪高度,这点看明白了。

焊枪绕环焊缝的中心实现转动,没怎么看明白。旋转台怎么绕固定轴转动?从图中看焊枪好像和固定轴在同一轴线上。

网友:
旋转平台就是电动分度盘,上网搜一下实物再回来看就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
我看标题还以为你是做机枪的呢

网友B:
焊接热水器进口的

网友C:
焊枪线容易坏,是不是来回扭得缘故。是不是可以更改为:一圈360度,从中间分开,各绕半圆180度,由原来的绕一圈改为绕两个半圈,这样焊枪线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点评):
原来好像就是这样。

网友:
连续焊不对面对称焊不怕热变形吗?

网友D:
楼主这种环形缝焊机,之前我们做的时候都是焊枪不动,工件被转台带着转动,楼主这样设计有啥优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环形缝焊机,之前我们做的时候都是焊枪不动,工件被转台带着转动,楼主这样设计有啥优势呢?

应该是工件比较长的缘故,旋转半径大,通用性不强

网友:
图中机构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不知道枪线损坏是何原因?

如果是接触部分摩擦破损的话,可以在接触部位加以衬套或者其它防护

因为只需要360度,再加上6楼所提的办法 ,

不需要再做机构上的变动

网友(点评):
把焊枪线预长一点,走在外面,什么也不用改

网友:
用集电环不知能不能好点

网友:
线走外圈需要很大半径 不然走丝受阻。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自动焊锡机的原理,

网友:
看着没问题,很多结构也是看实践出效果,后期再慢慢改进,

网友F:
换成伺服系统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实现焊枪上下升降,调整焊枪高度,这点看明白了。

焊枪绕环焊缝的中心实现转动,没怎么看明白。旋转 ...

现有的方案,焊枪线走空心轴伸出来,拐个弯,再送到被焊接位置

实际用的过程中,一直被吐槽。因为时间和资金问题,一直没改动(整个机器一直被作业员PQC'吐槽,今年8起投诉4起客户投诉跟这个机器焊接效果相关)
————你们关心的问题来啦,不是我设计的,不是我的点子,也不是我验收的。

我想要较少的改动,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环形缝焊机,之前我们做的时候都是焊枪不动,工件被转台带着转动,楼主这样设计有啥优势呢?

下电极在一个长的悬臂上,回转空间太大,机器做的缩成一团(沙比设计),没法装变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成伺服系统比较好,

转动时用的60款的伺服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热水器进口的

对的,压缩机排气口。

跟热水器进水口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枪线容易坏,是不是来回扭得缘故。是不是可以更改为:一圈360度,从中间分开,各绕半圆180度,由原来的绕 ...

因为焊接后有压力要求,耐压5MPa左右。
所以要求高。希望一次成型。

楼主:
现有的方案,焊枪线走空心轴伸出来,拐个弯,再送到被焊接位置

实际用的过程中,一直被吐槽。因为时间和资金问题,一直没改动(整个机器一直被作业员PQC'吐槽,今年8起投诉4起客户投诉跟这个机器焊接效果相关)

————你们关心的问题来啦,不是我设计的,不是我的点子,也不是我验收的。

我想要较少的改动,解决问题。

上次拆掉的一根线,焊枪线被转了1080度,扭变形了,回不来。焊枪线坏了很多次,焊接效果也不好。
——————————最近想到方案2:加个旋转的机械限位,再把抢线拿到外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有的方案,焊枪线走空心轴伸出来,拐个弯,再送到被焊接位置

焊枪线转了1080度,这是编程人员的锅

网友C:
焊枪可以-180°~0~180°,也可以一次成型。这样焊枪线也不会单侧方向扭太多,根据其他描述,再加上限位销,让客户那边更改焊枪轨迹,防止出现焊枪线扭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自动焊锡机的原理,

请教大神你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枪可以-180°~0~180°,也可以一次成型。这样焊枪线也不会单侧方向扭太多,根据其他描述,再加上限位销, ...

现在是底座没法转动,机器背面放了个焊丝盘,位置没设计好,专用大量空间,

机器正面狭窄。(SB设计)

我明白你说的焊枪线先搞个预变形180度。装的时候不好把握。

不仅仅是扭的问题,焊枪线转了太多弯。

产品是一天1000台以上的量,就是一天至少要扭1000次,这种做法也一样吃不消。

所以我想走外面,换枪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枪线转了1080度,这是编程人员的锅

是的,所以我要加机械限位,限制旋转度数

网友:
机构不改的话,你可以把焊枪先改到外面,加上限位,焊枪线固定(所谓的180°位置,编程的起点为0°),把你想加的都加上,用这台设备小改动来验证你的思路,可行就根据领导意思,看看还另外改不改。直接另外造,你也不知道会有啥问题等着,还不如改这个,再坏也坏不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