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链条配重问题

楼主(2018-07-21):
正在做一个类似叉车的结构,垂直方向需要加配重,采用链轮链条结构,与配重块的链接有些问题,之前没太做过。大神帮忙看看,还有更好的办法吗,稳定性、成本之类的。

网友A:
去汽车维修升降机看看

网友B:
就你这样就行,但配重一般用板式链条的多。

网友(点评):
看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汽车维修升降机看看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你这样就行,但配重一般用板式链条的多。

负载大概2500N

网友C:
一般是外面做一个框架,把配重块放在里面,链条直接拉框架,框架可用槽钢焊接。

网友D:
用套筒链或者板式链都可以,不过板式链的承载能力更好些。这种连接方式也可以,但是中间的连接销轴要有足够的连接强度。

网友E:
用套筒链接会更好一些,链条的质量选择强度高的,配重选择不锈钢的最好

网友F:
还有一个同步问题要考虑

网友G:
建议增加过渡连接板,在中间增加一个套筒掉块,外侧增加一个销孔链接块。是可以增加销轴做来传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增加过渡连接板,在中间增加一个套筒掉块,外侧增加一个销孔链接块。是可以增加销轴做来传动的。

非常感谢,能否画个简图呢,新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外面做一个框架,把配重块放在里面,链条直接拉框架,框架可用槽钢焊接。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套筒链或者板式链都可以,不过板式链的承载能力更好些。这种连接方式也可以,但是中间的连接销轴要有足够 ...

我现在模型里的是叫滚子链吗,区别主要是在哪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意楼上,连接处的销轴需要注意,是薄弱环节。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套筒链接会更好一些,链条的质量选择强度高的,配重选择不锈钢的最好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个同步问题要考虑

是指两条链子提升过程出现不同步吗,怎么避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模型里的是叫滚子链吗,区别主要是在哪儿呢

看图片像套筒链,你找下套筒链条的标准看看,不过还是建议你用板式链条的LH型,这种链条承载能力比较强。

网友I:
lz想想你的配重块这么吊着,会不会晃动?

网友:
最好按6楼说的方式设计,便于调整配置的重量。

网友J:
你画的这个图上,链条这样连接恐怕承受不了多少负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想想你的配重块这么吊着,会不会晃动?

初步设计在配重块上安装槽钢导向轮,两边是槽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画的这个图上,链条这样连接恐怕承受不了多少负载哦

需要差不多250KG

网友K:
链条有传动链条和起重链条之分。可以用通轴伸到两端的地方加装齿轮,立柱焊接齿条。轴转两端齿轮就同步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链条有传动链条和起重链条之分。可以用通轴伸到两端的地方加装齿轮,立柱焊接齿条。轴转两端齿轮就同步转动 ...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