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氟龙管翻边

楼主(2018-07-21):
铁氟龙管翻边,图片所示铁氟龙管是如何翻边的,有没有相应的工具买的。

网友A:
买接头的时候供应商不介绍如何使用的吗?

网友B:
接头一般是热熔扩或内插件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接头的时候供应商不介绍如何使用的吗?

有没有制作这种翻边的工具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头一般是热熔扩或内插件两种。

我想找做这种翻边的工具,有没有推荐

网友:
塑料管的切管、翻边现在有专机能做,如果你批量小,手动翻边也行,但是翻边尺寸不好控制。你找一把电烙铁,在烙铁头一定距离(这个距离根据你翻边尺寸确定)的地方焊接一个平垫圈,翻边时,将电烙铁烧热,然后插进塑料管,然后两边挤压即可。你可以试试,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点评):
谢谢,到时候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