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按钮盒控制一台异步电机 需要什么电气元件

楼主(2018-07-21):
如题,谢谢

网友A:
题目要求不具体。

只控制启动和停止;
2,控制启动,停止,正反转;
3,控制启动,停止,正反转,远程控制;
4,控制启动,停止,远程控制。

这几种控制方式需要的电气原件和数量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目要求不具体。

只控制启动和停止;

帮大侠补充一下,自锁,急停;热保护器;

网友:
电机标准控制柜淘宝上百来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