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有这种安装机器吗

楼主(2018-07-21):
大家帮忙看看,将这种白色接头安装到软管里面去,有什么现成的机器,或者有好的方法也可以,谢谢大家

网友:
开水烫软套进去

网友A:
单看头部有导向应该很好插得把,如果自动插三头个人觉得软管来料是难点,插头振动盘应该可以,个人观点

网友:
摩擦轮?然后弄个光电什么的检测是否到位

网友:
将塑料软管用吹头发的吹风机调到高温档吹几秒,然后将倒刺接头插进塑料软管中。

网友:
抹点洗洁精

楼主:
这种管不可以热水烫,烫了是好装啦,但是初始目的改啦,软管受力很容易脱掉,可以抹点润滑剂,人工安装太费力,大量生产工人手指受不了,市面上有没有类似的安装机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看头部有导向应该很好插得把,如果自动插三头个人觉得软管来料是难点,插头振动盘应该可以,个人观点

不好插,软管子和接头之间很紧,这是汽车喷水喷玻璃水的输送管,若是安装不紧,汽车在太阳暴晒下,管子很容易脱落

网友:
弄点肥皂水

网友:
烫软插入+喉箍。

网友:
如果是批量做的话,需要做个一环型加热治具(或水浴槽)。
插头和软管同轴,将该软管放在其中,当达到一定温度时(具体温度需要调整)
软管的后端有一个力,推向插头处,即可。

网友(点评):
当然也可以采用热风吹软管或采用一个等同径的插头起到预加热等等。方法应该还有其他

网友:
可以考虑剥线钳的原理 做个小工具   搜 ea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