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一个回转体外圆上加工斜孔

楼主(2018-07-21):
工件是一个回转体,材质:45#钢   最大直径50mm 长度60mm

在工件外圆上加工斜孔,用的德国的数控车床,带动力刀座的。是直接在斜面上用钻头钻还是什么别的方法,希望大佬们给点意见。

新人刚刚接触这个行业。最好效率能高一点,时间不用太多。然后也顺带麻烦大佬们推荐一下用什么钻头,线速度,还有进给,先谢谢大佬们了。图在下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谢谢

网友A:
用钻头你要上个薄箍,然后抱箍的钻点位置是平面
你动力刀座的话这个是要用铣刀铣的
另外,德国的机床是什么鬼?德国产的机床种类可是有很多的。
动力刀座,是自带角度的还是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钻头你要上个薄箍,然后抱箍的钻点位置是平面
你动力刀座的话这个是要用铣刀铣的
另外,德国的机床是什 ...

不是很明白大佬的方法,刚刚入行       DMG的数控车床  动力刀座带不带角度我还真不清楚 没怎么见过以前,第一次看到图纸上斜的孔

网友:
看加工数量了,量少就自由钻,用中心钻先打个预孔;量大就做钻模!

网友:
你这比较复杂,孔有位置度要求,基准还在台阶孔内的端面上,孔又不好加工,量大要专门做夹具,单件也要简单做个夹具才能加工达到精度要求

网友:
先用铣刀平个端面,然后打中心孔,钻孔,倒角就麻烦了,刀具倒角可能会编程麻烦点,得用软件,还是直接用砂轮打打得了

网友B:
斜面上钻孔的方法采用平顶钻头。
先用中心钻钻一个较大的锥形窝后,再钻孔将工件放正锪窝后,再钻孔用立铣刀铣出一个平面后,再钻孔用錾子在斜面上錾出一个小平面后再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面上钻孔的方法采用平顶钻头。
先用中心钻钻一个较大的锥形窝后,再钻孔将工件放正锪窝后,再钻孔用立铣 ...

你这排比句不是很明白 你是不是标点符号打错了 ,你说的是三种方法么?

网友:
先粗车出一个40度的斜面和孔垂直,再定位打孔,最后精车掉,

网友:
楼上的几位都搞那么复杂干嘛?不是有双刃键槽铣刀么?直接走刀下去不就穿了?浪费脑细胞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大佬的方法,刚刚入行       DMG的数控车床  动力刀座带不带角度我还真不清楚 没怎么见过以 ...

简而言之不想用夹具就直接铣刀铣出来,别听楼上几个想不开选手的直接拿钻头钻,脑子有坑。

网友:
用钻的就改设计吧,铣的要做夹具,加工中心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我在想,这是一件多么高科技的东东,要设计这么一个蛋疼的斜孔!

网友:
看你产品的量,量少就用5毫米的铣刀应该可以铣穿,量大就先用5毫米铣刀先个平面出来,在用中心钻定位,在用5毫米钻头打通。如果楼主需要位置度检具的话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