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带轮和三角带的选型及配合求助

楼主(2018-07-21):
现有一个设备的小改动,就是将图中的同步带轮传动的方式改成三角带轮的传动,部分尺寸我大概量了一下标在图中,想请问大家换成什么型号的三角带和三角带轮合适?时间比较赶,特来求助,好尽快去采购。谢了。

原图

原图

大概尺寸

大概尺寸

网友A:
使用同步带轮是有转动精度要求的,换成普通三角带我不认为合适。
下边是我百度的:
三角带应用特点:

  1.三角带的结构简单,制造和安装的精度要求都不高,且使用维护方便,所以,适用于两轴中心局较大的场合;

  2.三角带传动速度平稳,工作时产生的噪音非常低,有缓冲吸振的作用;

  3.三角带工作过载时,机器的传动带胡子爱带轮上打滑,这样而已防止薄弱两件的损坏,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

  同步带应用特点是:

  (1)传动准确,工作时无滑动,具有恒定的传动比;

  (2)传动平稳,具有缓冲、减振能力,噪声低;

  (3)传动效率高,可达0.98,节能效果明显;

  (4)维护保养方便,不需润滑,维护费用低;

  (5)速比范围大,一般可达10,线速度可达50m/s,具有较大的功率传递范围,可达几瓦到几百千瓦;

  (6)可用于长距离传动,中心距可达10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同步带轮是有转动精度要求的,换成普通三角带我不认为合适。

我这个只是单纯的电机带动滚轮转动,对精度没什么要求,只要能带动就行

网友B:
重新选带型和带轮,还需要知道一些参数,比如,传递功率和主动轮的转速

网友C:
三角皮带在机械设备中应用广泛,标准化的三角带断面呈梯形,整圈无接头,分为O型、A型、B型、C型、D型、E型、F型7种型号,从O型到F型皮带剖面面积逐渐增大。

网友D:
你这个显然不适合这么改。为啥改?没同步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选带型和带轮,还需要知道一些参数,比如,传递功率和主动轮的转速

请问可以告知一个选型的大概步骤吗?比方说第一步需要确定什么,可以得到什么,接着第二步......主要是现在知道一些参数以后不知道突破口在哪里,无从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显然不适合这么改。为啥改?没同步带了?

同步带经常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角皮带在机械设备中应用广泛,标准化的三角带断面呈梯形,整圈无接头,分为O型、A型、B型、C型、D型、E型 ...

这个我知道,我就想知道三角带和三角带轮是如何选型配合的

网友:
没啥精度的话,换成链条多好,链轮买回来把孔扩成合适的,至于链条,修过自行车吧?至于怎么选,我眼瞅着自行车的就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角皮带在机械设备中应用广泛,标准化的三角带断面呈梯形,整圈无接头,分为O型、A型、B型、C型、D型、E型 ...

为啥我还看到有Z型的,截面尺寸都是款10,厚6,Z型和O型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步骤:
1.传递功率
2.主动轴转速,从动轴转速
3.传动比
4.选带型和基准直径
5.轴间距确定
6.额定功率及增量确定
7.带速、包角、V带根数
8.计算校核
机械手册上有

网友:
三角带分型号,同样三角带轮槽型 有标准,一查便知。有问的时间就能查好了。

网友:
这个我知道,我就想知道三角带和三角带轮是如何选型配合的

网友:
传动比啊,按原来的传动比来就可以了吧,然后中心距要适合,皮带的周长也是有标准的吧

网友(2019-01-20):
我也想知道三角带和三角带轮是如何选型配合。用三角带的时候总是不知道该用什么型号,该用几根

网友:
同步带不应该经常坏的啊...你把张紧调合适;或者买个好点的同步带,用个2年不会出问题的;如果还得解决不了,是不是可能考虑设计初就有问题,这款同步带承受不了这么重的载荷;可以考虑换链条链轮;三角带这玩意,属实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