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斗士提升机料斗如何翻转的?

楼主(2018-07-21):
大神,单斗是提升机,料斗如何翻转卸料的,请给个提示啊?

网友A:
从图片看,卸料方式好象是重力卸料。
当钢丝绳拉着料斗沿导轨上升到平台上料斗的重力使支架左端上的弹簧拉伸使料斗在图面内向左翻转一个角度实现卸料。当料斗卸料之后,重力变轻弹簧缩回使料斗扶正,然后,提升料斗的电机翻转,料斗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看,卸料方式好象是重力卸料。
当钢丝绳拉着料斗沿导轨上升到平台上料斗的重力使支架左端上的弹簧拉 ...

大侠,这种提升机不是通过重力卸料。轨道顶端都是刚性的导向和限位。所有的动力都是电机。

有两条轨道,提升后根据各自的轨道,自动翻斗卸料,没有弹簧拉伸。

结构很简单,耐用。与大侠讨论。

网友(点评):
你懂个jb,分明是重力卸料。

网友(点评):
PP 这是咋回事 追杀啊哈 T说的是对的 个人恩怨也别颠倒黑白吧

网友(点评):
装配工大侠,我你干过很久的提升机,这种就是重力卸料,如果是靠抛物线的话,粮食都抛飞了。

网友(点评):
提升机有三种卸料方式,,这一种就是重力卸料,依靠重力将粮食倒入包装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这种提升机不是通过重力卸料。轨道顶端都是刚性的导向和限位。所有的动力都是电机。

有两条轨道 ...

自动卸料的时候料斗怎么翻转的?我是看着图片猜的结构,因为图片中上部的结构看的不是很清楚。

你说说那个料斗怎么翻转的?我也学下。谢谢提示!

网友(点评):
类似垃圾车。

网友(点评):
好!明天看看那个结构。多谢!多谢!

网友:
导轨槽钢内有前轮,作为翻转支点。导轨槽钢外的的后轮作为提升时支撑的。图片上只看到外面的轮子即后轮。你在思考一下,这是我的分析。谢谢!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只看到半截图片?

网友C:
照片拍的很清楚,几乎可以3D仿制。只要给出斗的尺寸。

网友(点评):
前轮遮住了,楼主没看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照片拍的很清楚,几乎可以3D仿制。只要给出斗的尺寸。

牛牛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卸料的时候料斗怎么翻转的?我是看着图片猜的结构,因为图片中上部的结构看的不是很清楚。

你说说 ...

大侠可以看看5#。

网友:
@siterkiso
@ljp053
笑一笑而已,帮助消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