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能否承受1800NM的力矩?

楼主(2018-07-21):
我在设计一个齿轮,能承受1800NM的力矩,选用20crmnti,根据机械设计手册的设计指标,这个齿轮要达到2.1米才能达到受载要求,我想问一下是我计算错了还是齿轮就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力?(原设想齿轮为160mm,模数为8齿数为20,这样的齿轮能否承受和传递1800NM的力?)

网友:
齿轮传动中能不能承受那么大的载荷?你可以根据齿轮的接触疲劳强度和弯曲疲劳强度的计算公式校核这种材料(20crmnti)和结构的齿轮能不能满足你的传动要求。

网友:
你肯定是算错了

网友:
齿轮只算轮齿强度,轴才算扭力。

网友A:
算错了,再核一下。如果是直齿轮,根据你给的条件,切向力受力为2.25t的重量,对于m=8的齿来说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错了,再核一下。如果是直齿轮,根据你给的条件,切向力受力为2.25t的重量,对于m=8的齿来说应该没问题。

感谢,设计手册上的单位标错了。。。

网友:
凭我的经验,铬钢就可以。

网友B:
你应该是算错了。
以前我设计的齿轮能承受8000Nm左右的扭矩,模数只有6,齿宽在40左右。

网友(2019-12-30):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算错了。
以前我设计的齿轮能承受8000Nm左右的扭矩,模数只有6,齿宽在40左右。

您好,你什么设备?能大概说说吗?我现在遇到齿轮齿条计算难题了,大哭

网友(2020-09-08):
占个楼请教各位大神  小齿轮12模23齿,大齿轮12模139齿(内齿,在回转支承的内圈),都是42CrMo材料的,都调质HB240~280,都是90高,中心距696,小齿轮装在减速机上,刹车时产生45000N的制动力施加在大齿轮上,请教下各位大小齿轮能承受这么大的制动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