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测图上斜角上加模板如何画?

楼主(2018-07-21):
如图,两个斜面加个模板,如何用轴测图画???????????、

网友:
在三维软件里做好,再转成CAD图,轴测图里补画零件很费劲,因为整个图形都是转了角度的。

网友:
这种简单的就示意下的,就直接斜线 拉出来不就好了

网友:
一般轴测图的作用主要是看清楚零件的结构,对于比例和尺寸没有严格要求。所以按照你的想像把结构描出来吧,结构不要花错就行。

网友:
CAD里面有轴测图画法,可以画的

网友:
如果是加简单的东西,随便意思一下看得懂就行,复杂的3D重新转吧

楼主:
唉,我还是用三维的画的,没找到CAD轴测图方法如何画的,自从使用三维,轴测图就再也没有用CAD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