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水管道选型

楼主(2018-07-22):
现在公司有几台注塑机,需要使用冷冻水,现在管路的内径是3英寸的,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材质的管道材料好,上网查了一些资料,说是热镀锌钢管就能满足要求了,想请教各位大哥,热镀锌钢管应该能满足使用要求了吧。谢谢了。

网友:
介质是冷冻水,系统运行时最低温度是多少度?有无压力要求?

我们的低温管道(零下的温度)用的是不锈钢材质。

网友:
建议用不锈钢管吧,镀锌管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