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夹具,望前辈们指点一二

楼主(2018-07-22):
这个设计是本人第一次做,所以前辈们帮忙看下设计是否合理,图纸是否有错误的地方或者需要改善的地方
设计介绍:
1)这个夹具是用破断拉力机进行拉断,主要是拉小型同步带产品(S2M-24),破断力在5KN左右
2)夹具与连接轴分开,设计初衷是可以根据不同的产品,更换相对应的带轮
3)带轮与轴采用微型轴承的方式固定(这套是用来检尺皮带尺寸用的,并非用来破断),破断的一套,我想
用卡簧固定平轮和轴

疑问点:
1)小弟对公差精度掌握的不是很好,如果带轮中使用微型轴承的话,在设计的时候带轮两个内孔径和轴用什么公差比较好呢?
2)由于轴比较细,起初对轴进行了强度校核,发现剪切力是够了,但是可能会弯,所以把原来材质是45#钢换成40洛来使用,
这个前辈们有什么好的意见吗?
3)对于图纸的尺寸,精度还有行位公差的选取是否合理?

除了设计夹具,我这边还要设计一个同步带检尺破断的设备(兼具检皮带尺寸和破断)
产品为小型同步带
目前的困惑:
1)检尺的时候使用光栅尺还是位移传感器好(精度要求在0.001左右)
2)既能实现破断又能进行检尺,如果在原有的拉力机上改造是否可行(我们公司有5KN的拉力机,但是不能检尺,而且皮带比较小,精
度怕达不到),如果可以改造的话,具体有什么办法吗。

小弟在这个行业也是半路出家,所有都是一个人做,也没有老师傅提供意见,所以小弟实在无助,望大神们能够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图纸请参见附件!

SL-01

SL-01

SL-02

SL-02

带轮

带轮

挡板

挡板

轴

装配

装配

网友A:
个人意见;带轮孔公差H7即可,通常轴承外径为g6或m6,同时增加同轴度要求,带轮内孔直径¢6取值太大,做到10较合适,图中维修时轴承不方便取出。另外整体感觉普通安装面表面光洁度相对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带轮孔公差H7即可,通常轴承外径为g6或m6,同时增加同轴度要求,带轮内孔直径¢6取值太大,做 ...

兄台谢谢你的意见,我到时候把带轮的同轴度加上去,但是轴如果做成φ10的话因为是同步带轮,担心内径与 外径之间的厚度太小,另一方面微型轴承标准件上没有对应的尺寸。

网友A:
轴直径不变,只有φ6的劈空改为φ10,这样轴承有1mm定位,且取轴承时方便,如考虑内圈可增加一个内径φ6外径φ8的内隔套。

网友B:
用CAD画图真是头痛。。。太落后了。

看了图都不知道装配关系以及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直径不变,只有φ6的劈空改为φ10,这样轴承有1mm定位,且取轴承时方便,如考虑内圈可增加一个内径φ6 ...

按照原来的设计确实取轴承不方便。我明白你意思了,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AD画图真是头痛。。。太落后了。

看了图都不知道装配关系以及功用。

主要是这个夹具可以按照不同的功能来替换带轮轴功能分为两个:一个是检尺,用的是同步带轮,另一个是破断,用的是平轮。

好久没用CAD了,绘制的也不是很熟练,图纸上的有些地方因为有些疑惑所以没有画上去
还是想多听听前辈们的意见,图纸不足之处,还望兄台多多指出!

网友:
还是三维吧,二位蛋疼

网友:
图纸上细节上有些不对,有些加工面给出粗糙度1,6,如果平面是铣削方式,这个恐怕比较难。还有轴那张图纸,A的基准和垂直度没看明白,是哪个和基准面A垂直?

网友C:
楼主学习过夹具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
看不懂,别说设计了,现在连工程图都不用CAD了

网友D:
这图画的太次了,全是错误。估计是刚学CAD。

网友(点评):
看的我想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学习过夹具方面的知识吗?

这方面可能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所以才想问问前辈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图画的太次了,全是错误。估计是刚学CAD。

兄台能否帮忙指出,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很多孔都没有深度标注

网友E:
按道理讲,楼主用的夹具基本上都是有材质硬度要求的,特别是热处理后的硬度要求,你图纸上每一张都没看到这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道理讲,楼主用的夹具基本上都是有材质硬度要求的,特别是热处理后的硬度要求,你图纸上每一张都没看到这 ...

前辈,想问下 如果我这个夹具要做表面处理该怎么做比较好,材料:轴的话选用40洛的,带轮是用SUS304 ,其他部件都采用S45C的材质,你说的硬度也是我最最担心的问题,本人基础比较差,也很想认真的学习和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方面可能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所以才想问问前辈的意见

给你推荐一本书,机床夹具设计或机床夹具设计手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想问下 如果我这个夹具要做表面处理该怎么做比较好,材料:轴的话选用40洛的,带轮是用SUS304 ,其 ...

40Cr和45号钢,调质HRC22~25后,表面再镀硬铬。不锈钢带轮本身比较硬,就不用处理了。

网友F:
图纸确实看不懂,主要是装配关系看不出来,
还有那个M2 的螺纹用来干嘛的? 为什么要那么小的螺纹呢?有10厚的壁厚,完全可以打M4 的螺纹
M2 的牙容易滑牙,螺丝拧两下很容易坏,到时候装的时候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Cr和45号钢,调质HRC22~25后,表面再镀硬铬。不锈钢带轮本身比较硬,就不用处理了。

前辈,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一下,重复标注尺寸有点多。螺纹长度需要标注。个别地方存在漏标尺寸。没法当面交流,很难说清楚。你可 ...

谢谢前辈的意见!因为方案是自己想的,心里实在没有底,所以想听取下前辈们的意见,看了下确实存在好多问题。现在就怕结构受力问题和轴支在L型孔槽里在受拉的过程中会不会由于惯性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纸确实看不懂,主要是装配关系看不出来,
还有那个M2 的螺纹用来干嘛的? 为什么要那么小的螺纹呢?有1 ...

本来是想防止拉断的时候轴可能会从L架上跳出来,一个是起到保护的作用,另外一个原因是防止向下受力时L架的变形,起到加固的作用。M2的确是小了点,我在改下图纸,十分感谢前辈的意见。

网友:
我感觉那个轴如果整体加工的话可能不好加工,可以考虑分体加工,然后用螺栓把在一起,保证同轴度。
如果方便加工的话,就当我没说。。
另外,轴的左视图两个圆的虚实线反了。

网友:
就说一个吧 其他什么深度 配合就不谈了 挡板让我画的话  就你那个图一个视图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