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1-T6 铝表面本色阳极氧化有色差

楼主(2018-07-22):
    各位大神:
                  6061-T6 铝表面本色阳极氧化,同一批做氧化的零件,会出现很明显的色差。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色差?是材料的原因还是处理时产生?有哪位专家可以解释的详细点吗。拜托!!

网友A:
是不是一段一段晃眼睛的?我感觉应该是粗糙度的问题,色差基本上都是沿着刀路断开的,基本上要外观好都要喷砂了。
我也是猜的,等大神解答。

网友B:
材料的原因,喷砂是没用的。所有硬白、发白的材料必须找同一个材料供应商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一段一段晃眼睛的?我感觉应该是粗糙度的问题,色差基本上都是沿着刀路断开的,基本上要外观好都要喷 ...

是不是电解液浓度变化引起的色差啊,坐等大侠解释。

网友:
LZ有没有遇到氧化前产品起黑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的原因,喷砂是没用的。所有硬白、发白的材料必须找同一个材料供应商买。

  你好,能具体地说说是材料的哪种成分引起的表面处理以后产生的色差吗?

网友:
药水,时间,底材都有可能,这就是工艺制程管控能力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