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用什么结构才能保障旋转不倾斜?

楼主(2018-07-23):
悬臂处重约100KG

网友A:
再做一个绕该轴旋转并与被旋转结构连接的结构。

网友B:
换成THK那种交叉滚柱轴环如何?

网友C:
能用凸轮轴承随动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做一个绕该轴旋转并与被旋转结构连接的结构。

不能完全理解,估计没空间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THK那种交叉滚柱轴环如何?

这东西吗?能承受悬臂100KG的力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凸轮轴承随动器吗?

这么用,有这种结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用,有这种结构吗?

你去misumi官网上面看看,有标准件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哦!

网友D:
两个轴承就不倾斜了,如果轴的强度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轴承就不倾斜了,如果轴的强度够

Φ45的轴,2轴承距 200!估计要倾斜的!

网友(点评):
不会的,只要轴的同轴度与轴跟轴承的配合公差满足你倾斜的要求,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你加工精度够,安装手法好,一般不会倾斜,才100KG的东西。

网友:
角接触轴承预压

网友E:
最好能提供一下底座的固定方式和底盘、悬臂的力矩长度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能提供一下底座的固定方式和底盘、悬臂的力矩长度比例

固定方式螺丝固定                  悬臂的力矩长度500

网友F:
如果倾斜估计就是轴的刚度不好,可以做成空心轴,加大直径,改善受力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倾斜估计就是轴的刚度不好,可以做成空心轴,加大直径,改善受力情况

我还没做呢!只是想到有倾斜的可能,直径不能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吗?能承受悬臂100KG的力矩吗?

这个在THK的帮校核下,这么大的悬臂没做过。这个还可以参考下吊车的旋转机构用的什么方式。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能用凸轮轴承随动器吗?

和普通的轴承最大区别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G:
和普通的轴承最大区别在哪

和普通的差不多的,主要就是側面受力之类的(特别是旋转盘下面)。用来拖主受力的,保持平衡的,如果你觉得标准的样式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可以自己根据承载情况设计非标的!我还见过用类似机构(凸轮轴承随动器),当滚轮,卡在型材里面跑的,反正应用很灵活的

网友:
推力轴承+角接触轴承组或者,推力轴承+深沟球轴承。主要看你的要求精度

网友:
你红圈机构出只有一个轴承,单边受力固定不稳,旋转肯定会倾斜,建议楼主底部再增加一个轴承座支撑,使其旋转平稳。

网友:
请参照回转支承用轴承,国内也有。挖掘机等等各种机械都在用。记得有一个参数叫倾覆力矩。

网友:
悬臂反方向加配重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感觉可以参考起重机

网友:
倾斜只是现象,如果再在下部加个轴承会好的多

网友:
建议:
1、增加轴径,加大两端支撑跨度;
2、改用回转支撑连接;

网友:
人悬臂吊用俩轴承的都没说倾斜了,100kg我不理解你慌啥

网友(点评):
这个估计是实践经验少的,只靠想,不去体验的后果。

网友:
去看看台钻和摇臂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