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无法量测角度,总弧长等参数

楼主(2018-07-23):
最近装了最新的2018,发现测量对话框显示的信息少了很多,2017的只要选中两个面,如果是平行会显示平行,如果有角度就显示角度,有时候选中多个曲线,还是显示总弧长等,现在2018的什么信息也没了,请问有没有地方可以设置一下,让他重新显示出来?

网友:
在一个垂直的投影面(你所投影的线段长度不变形的面)上打开一个草图,然后转化实体,用标注角度和弧长的方式测量。弧长的测量方法:依次点圆弧两端点,再点击圆弧)

网友:
角度可量,就在右侧窗口中有显示。

网友:
每一次改动,都会有后遗症,所以我懒得去折腾。

网友:
不要用测量命令,直接选中要测量的两个面,在SW界面的最下面一行有角度。弧长也一样

网友:
楼主软件安装的问题,我这里用的2018sp0,完美显示

网友:
我的2018好像也显示······

网友(2018-09-08):
我的也是,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