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焊后调质处理的焊接件,是否可以省略去焊接应力的退火处理?

楼主(2018-07-23):
请问需要焊后调质处理的焊接件,是否可以省略去焊接应力的退火处理?靠调质处理的高温回火步骤来实现去焊接应力的目的是否可行?

网友:
回火和退火 性质差不多,如果是去应力的话,回火效果好点,你这调制是调什么。

网友(点评):
主要也看焊接件的要求到底怎么样,退火大部分是改善切削能力,利于加工。 调制的高温回火看把控的温度。

网友(点评):
35钢焊接的辊子,调质提高力学性能和硬度。

网友:
需要调制还用焊接件?

不懂。之前遇到的焊接件,只需要退火就好了。

网友:
想请教一下是什么材质既需要调质又需要退火?
我见过的一般都是中碳钢调质,加工件,不焊接;低碳钢焊接件退火,没有调质的

网友:
焊后调质这样的工艺不可行。
调质是淬火+回火。
回火的温度对于焊接去应力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淬火温度作用在焊缝上,理论上会产生热应力裂缝,就是焊缝很容易开裂。
然后淬火时加热在急剧冷却,不要说平时碰到个材料不好,就会开裂。焊缝和基材是不一样的,在急剧冷却过程中不同材料收缩率不一样,然后就好玩了。

网友:
焊后调质处理的焊接件是很少的特例。但从楼主的问话中可看出你理解有偏差。应该说淬火时加热到8-900多度比退火效率高好多,其去应力主要是这个过程,而不是以后的回火过程。所以一般可通过调质去应力,不必再安排退火去应力。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球化退火,但这不以去应力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