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选择问题

楼主(2018-07-23):
我之前待的一家公司,一些防护罩啊之类的都是用钣金件做的,用304折弯,现在这家公司觉得304太贵了,要用Q235,选材都是1.2mm,2mm厚这样比较薄的板材,Q235板材能做折弯么,效果如何,除了防锈和强度,跟304有何区别,我对这些不太了解,不知道各位大侠能不能指点指点。

网友:
可以折弯啊,防锈的话镀锌喷塑都可以吧,强度的话做加强筋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喷塑的话,露天放在户外,能保证三五年之内不生锈么

网友:
Q235做钣金一般采用电解板,成型后表面喷粉,电柜和机床护罩都是这样做的,不知道合适楼主不?

网友:
看什么环境,要是经常有水啥的就别用Q235了,即使镀锌了防锈也是问题
304弹性模量1.93e11Pa,Q235弹性模量2e11Pa,刚性差不多的

网友(点评):
用在户外的,容易生锈,所以考虑用不锈钢的,现在我们领导觉得不锈钢太贵,批量的话成本太高,所以要我选用既不容易生锈价格又便宜的材料,五年之内不生锈。

网友:
单从折弯角度说,Q235就是过去老工程师常说的A3钢,折弯没有问题,低碳钢,延展性和可焊性都很好。但是你选材要综合考虑,一个是材料的力学性能,另一个是从材料使用角度考虑的抗腐蚀性嫩。如果是特殊环境使用,考虑的因素就更多。

网友(点评):
明白了,十分感谢!

网友:
一个要做表处一个不要,这里也是成本!

网友:
我接触的东西就用Q235的,坦白说我实在想不出本来用304的用Q235代替是什么鬼,另外好像镀锌已经300块钱一吨了,要说不生锈那是不现实的,我们的东西是120小时盐雾试验,退回来的次品也没有放几年不生锈的,可能和镀层厚度也有关系,我建议你最好先找专业的镀锌厂问问,喷塑镀锌现在都是环保重点照顾对象,很可能外协工期不稳定~~~

网友(点评):
现在的加工商都太狠了,一块面积308*272*740mm的钣金件,中间割两刀,折5道弯,又不要焊接不用表面处理,不用二次加工,给我报价800,结果领导逼着我换材料,说是不锈钢价格太高。。。没办法。。只能听着来

网友:
这不是常规操作吗,保护罩只是有个保护作用,薄板做油漆或者镀锌都可以

网友:
钣金件DC03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价格很便宜么,跟Q235相比哪个更便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