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粘胶图层

楼主(2018-07-23):
动作流程:一个载具上放置两个产品、载具在隧道式烤箱内传递(烤箱的最高温度400度)、载具流出烤箱(产品温度270℃)、机械手吸取产品进入后道工具,载具回流。产品的主要成本是胶水+玻璃纤维。
难点:在270度的情况下,产品是软的且与载具之间有一定的粘附力,需克服其粘附力问题。
解决方案:1.载具上镀层特氟龙,特氟龙的耐温260℃,不能在400度的烤箱内长期工作
                  2.是否有类似脱模漆,喷涂上去后还可耐温400度
                  3.各位大神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求指教!

网友A:
该产品是否怕油?如果不怕可以考虑一下注塑模具使用的脱模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产品是否怕油?如果不怕可以考虑一下注塑模具使用的脱模剂。

手动喷一次脱模剂不知能用多久的?  这段设备是无人生产的,最坏的打算就是增加个人,隔一段时间手动喷一次的。

网友B:
与产品接触的地方用陶瓷材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喷一次脱模剂不知能用多久的?  这段设备是无人生产的,最坏的打算就是增加个人,隔一段时间手动喷一 ...

具体持续时间就不太了解了。我们注塑使用基本上是喷一次可以用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产品接触的地方用陶瓷材料呢

大师好,陶瓷也黏的!

网友C:
能否询问压铸铝模具的高温脱模剂?这个温度绝对比你的要求高。

网友(点评):
关键是会不会造成胶面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询问压铸铝模具的高温脱模剂?这个温度绝对比你的要求高。

脱模剂不能使用的。我想要一种漆或者图层之类的直接附在载具上,至少能保证使用一个月!

网友:
社友你好,你这产品可以在你这模具上渡一层特殊的特氟龙,你胶水是怎样的?压敏胶、EVA,双组份胶还是塑胶?这些都要注明下,我是做和热熔胶相关的设备的,或许可以帮到你一些,也可以加我V13799269183。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瞎出的主意,是否可以在产品下部刷一些石墨粉

网友:
方案一可以忽略了,类似的一个  40度温度  都挂了,镀特佛龙一方面温度不行,另一方面用一段时间镀层磨掉了,还会黏胶   ,现在也没方案

网友D:
能到这个论坛来讨论问题,起码也有一定学历了,“不粘胶图层”,走点儿心吧,虽说计算机打字同音词经常出错字,但是标题都出错字,也太说不过去了。
提问的都不走心,回答的能走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好,陶瓷也黏的!

你这案子接的牛逼,沾沾更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好,陶瓷也黏的!

看看 不粘锅的材料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到这个论坛来讨论问题,起码也有一定学历了,“不粘胶图层”,走点儿心吧,虽说计算机打字同音词经常出错 ...

我是小学毕业 ,可以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小学毕业 ,可以理解吗?

奥。那你不会的字,可以打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