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的机械配合问题

楼主(2018-07-23):
通常凸轮配合中,要求凸轮的拉伸轮廓草图必须是连续的封闭曲线(即不是两条曲线的端点配合的那种)才能做到凸轮的机械配合,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装配体,凸轮的轮廓是由多段曲线拉伸而成的,这样的凸轮在竟然也能配合,打开他的配合选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后来自己在同一个装配体里面用同样的凸轮进行配合却配合不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从2016版开始,只要是凸轮,就能配合,不必强调什么连续的封闭曲线

网友:
不会玩SW,用的是Creo

网友:
支持一下凸轮!

网友B:
这个装配关系是SW特有的,所以很多做机械设计的都用SW,它在机械设计这块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很多装配关系UG里面都没有。

网友:
看到了进来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装配关系是SW特有的,所以很多做机械设计的都用SW,它在机械设计这块的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很多装配关系 ...

不是吧,CREO也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2016版开始,只要是凸轮,就能配合,不必强调什么连续的封闭曲线

我的SW是2016的,装配的时候不行,不知道你是怎么操作的?求指教

网友C:
SW 高级配合中的路径配合 是否满足需求??

网友:
凸轮自己拼的?

网友:
套合样条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 高级配合中的路径配合 是否满足需求??

路径配合的轨迹线也不是完整的啊,也是有多段线组合而成的

楼主:
用麦迪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