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O密封圈是啥

楼主(2018-07-23):
最好能看一下截面图

网友:
是不是你需要的双O型密封圈?

网友:
双O型组合防尘圈DPE也是一种O型组合密封圈,是油缸、气缸专用密封件(密封圈或防尘密封圈)。一般采用PTFE密封材料,因故又称为聚四氟乙烯密封件。东晟密封件告诉您这种密封圈是有端面为金属材质的密封圈与一个柔韧密封件结合组成,金属材质一般就是采用PTFE四氟材料,从其本质上压实一种压缩型密封圈,其优点能在轴承与密封作用上适应侧向载荷,同时提供“定心”作用能力。

楼主:
谢谢大家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