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打磨工具设计

楼主(2018-07-23):
现在需要针对螺栓除锈定制一款动力工具,要求轻便、除锈效果好,有做这一块的详细聊一聊

网友:
除锈剂不行?

网友:
把手动打磨机的打磨片改一下,做成钢刷那种,中心是孔,钢刷朝内,螺栓经过孔,外螺纹基本上就能去处大部分锈迹了吧

网友:
此类打磨电动类工具类型比较多的,建议直接选购标注化设备即可。

网友:
为何不直接买现成的?

网友:
可以试下砂纸

网友:
用导轮稳定螺栓,使用钢丝轮除锈。效果不错,多年前我做过这小设备。

网友:
可以用硫酸清洗,效果很好,可以大批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