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文件图标显示预览

楼主(2018-07-23):
SolidWorks文件图标显示预览图,怎么让它不显示预览,显示为SolidWorks默认的零件、装配体和工程图的文件图标。磁盘选项-查看里面,已经勾选了“始终显示图标,从不显示缩略图”,还是会显示预览的缩略图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A:
猜测  如果你Solidworks设置了 那可能是你文件夹设置的问题  图标太大了 预览打开了 啥的 你把文件夹设置改下试试

网友(点评):
同意,将文件夹的浏览模式改改,去掉预览。

网友B:
楼主的设置正确,再清除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设置正确,再清除一下就ok了

清除之后还是显示预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  如果你Solidworks设置了 那可能是你文件夹设置的问题  图标太大了 预览打开了 啥的 你把文件夹设置改 ...

我改的就是文件夹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