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轴承座是什么型号的,有无安装孔尺寸?

楼主(2018-07-23):
      我测量的尺寸为:底部长960mm,底部宽275mm,安装孔间距长度方向为840mm,宽度方向为130mm。不知道测量得是否准确,所以想请专业人士鉴定一下。

网友A:
这相当于你让人看肚皮,问今天我吃了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老哥,这个比喻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相当于你让人看肚皮,问今天我吃了什么东西!

不好意思,我提供的条件不明确,现在已经补充,还望能够给与解惑。

网友:
轴径是多少?能测量出来吗?这是个什么机器,水车吗?

网友:
不是标准件
自己想办法。

网友:
相当于让我提起裤脚,问我叫什么名字。不过说实在的,这个不是标准件,但是厂家没倒闭,肯定就有。咨询一下,要不然就直接拆卸端盖,看看轴承,自己加工一个。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非标件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提示。这是矿井提升机钢丝绳定滑轮上的轴承座。

网友:
拆下来测绘一个

网友:
拆开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是坏了吗?那拆下来测绘一个,这个不是标准件,没有型号也就查不到尺寸

网友B:
现场没人知道,你也不敢拆侧盖,还是别管了好。

这个,难的不是猜轴承型号的吧。应该是怎么换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场没人知道,你也不敢拆侧盖,还是别管了好。

这个,难的不是猜轴承型号的吧。应该是怎么换轴承吧。

我的目的不是换轴承,而是要将轴承座垫高,加装称重传感器,想利用原来的安装孔固定我的构件,所以想知道安装孔的精确位置尺寸。现场也测量了,但测量手段有限,所以我不敢保证测量精度。知道轴承座型号后,我好查询其安装尺寸。

网友:
轴承座上端盖拆开看看

网友:
既然你想加高轴承座,你就根据你测量的安装孔尺寸,怕万一与原来的安装孔不符,适当加大与之对应的孔径,看使用的情况,主要是承受重力!

楼主:
谢谢各位同行提示,非常感谢!

网友:
这是自己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