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人发专利,费用减缓的问题

楼主(2018-07-23):
关于个人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问个问题 我听代理人说 最好办个费用减免证明 证明自己收入在3500以下,否则第一年维护费会在600 逐年增加 但是我到哪里找单位盖公章?目前单位不接受这种个人形式盖公章 以前单位是因为离职了 没有那个义务,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A:
@魍者归来 帮lz请个大侠过来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魍者归来 帮lz请个大侠过来解释

多谢!!

网友B:
专利费用相关
企业费减条件:上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万元;
企业提供费减材料:营业执照(三证合一版)复印件统加盖公章、上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封面以及含应纳税所得额页复印件(加盖公章)

个人费减条件:似乎各地的规定不一样,深圳17年的时候是减免85%,需要社保所在单位提交一份《非工作专利发明证明书》,就是证明自己不是利用单位资源申请的个人专利(应该是为了保护单位)。其他地方不太清楚,可以直接去地方所在的专利部门咨询一下(这个阶段先不要找代理),都问清楚之后,确认了减免的项目和额度之后,在联系家代理机构。除了减免之外,还可以申请资助,这个各地的条件和额度都不一样,但一般都是专利证书下来之后统一发放。也有的地方是分期发放的,分两期或三期。

总之去所在地的专利部门咨询才是正经的,各地的要求差别很大。如果只是要盖公章,现有的单位又不方便的话,建议楼主找个人才中介公司,委托他们盖一个,100-200左右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利费用相关
企业费减条件:上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万元;
企业提供费减材料: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

这种中介公司到哪里能找到?有没有搜索渠道?听说只能是本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利费用相关
企业费减条件:上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0万元;
企业提供费减材料:营业执照(三证合一 ...

代理人要一份身份证正反面 和 费减证明 单位盖公章的,我总是有一种邪恶的想法,可别拿我这点东西去做坏事了,比如办信用卡之类的

网友(点评):
你在复印件上写明“仅供XXX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代理人要一份身份证正反面 和 费减证明 单位盖公章的,我总是有一种邪恶的想法,可别拿我这点东西去做坏 ...

你是哪里的?河北、陕西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绝对靠谱的渠道,都是我以前合作过的代理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哪里的?河北、陕西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绝对靠谱的渠道,都是我以前合作过的代理公司。

辽宁,另外问下,我发实用专利,是否今后能用得上?
我想用实用新型目的是跳槽到机器人行业,这与我目前从事的医疗器械不搭边
就是拿这个做跳板了 ,因为我接触不到机器人的项目
这个是在读研期间接触的项目,当时导师没往下做,他从没做过机器人生产线,他尝试下,感觉能力不行,就放弃了
但是现在我给拿起来,为了避嫌,做了很多改变,这是发专利的目的与专利素材来源

网友(点评):
如果是做为跳槽的帮助,得看考官了。因人而异,无法定论。 如果真有价值,何不“合作”,而要打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辽宁,另外问下,我发实用专利,是否今后能用得上?
我想用实用新型目的是跳槽到机器人行业,这与我目前 ...

使用新型专利,其实不是看行业,而是看老板,老板如果懂行,那专利的意义就很小;如果老板不怎么懂,那专利的意义很大。不过专利可以作为一个敲门砖,给你一个坐下来和老板聊的机会,然后视情况把你手里握的技术抖出去一点看看他的反应,后面就都是套路了

网友:
搞个离职证明不行?

网友:
专利?没啥用,就这保护环境,看一眼,一抄一改。打官司?你耗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新型专利,其实不是看行业,而是看老板,老板如果懂行,那专利的意义就很小;如果老板不怎么懂,那专 ...

这些老板有没有去专利代理人那里去买专利,通过这种渠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老板有没有去专利代理人那里去买专利,通过这种渠道

工作十年,只见到过一次专利共享使用权的情况(现金交易,有签合同+公证的),绝大部分专利都没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十年,只见到过一次专利共享使用权的情况(现金交易,有签合同+公证的),绝大部分专利都没有价值。
 ...

那也只能作为跳槽的一种“跳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