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升降桅杆

楼主(2018-07-23):
最近遇到一个设计问题,类似升降桅杆结构,多节升降,现在对里面的一个细节结构不明白,恳请懂的人指教。梯形丝杠螺母那块结构不明白,里面的丝杠1转动,带动丝母1左右移动,丝母1和空心丝杠2之间什么结构可以让丝杠2转动。

网友:
非自锁就行啊

网友A:
把空心丝杠原理搞清楚就可以了,他们之间固定连接就可以了,他自然随着转动了。

网友(点评):
请看8#的分析如何

网友B:
我猜测是这样:
丝母1和空心丝杠2相对固定
1.丝杆1旋转到终点和丝母1限位,
2.丝杆1继续转动带动丝母1转动,
3.丝杠2一同转动,
4.丝杆2和与之配合的螺母相对转动产生轴向运动,
5、依次循环,理论上无限级联
由于螺旋副直径的差异,阻力有着明显差异,转动顺序按照直径由小到大。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

网友:
这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是这样:
丝母1和空心丝杠2相对固定
1.丝杆1旋转到终点和丝母1限位,

“2.丝杆1继续转动带动丝母1转动,”这条应该不对;

lz说“丝杠1转动,带动丝母1左右移动”,可见丝母1是有导向的,止转的。

网友:
我的理解,
lz的描述:“丝杠1转动带动丝母1左右移动,丝母1和空心丝杠2之间什么结构可以让丝杠2转动”
前半句正确,后半句应该存疑。不一定是丝母1带动丝杠2转动。应该是丝杠1。
欢迎讨论!

网友C:
我完全同意8楼的。只要不自锁就可正常运行。还有一个要说清楚点导向只要是在最后一节就可。假如在第一节就导向就不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完全同意8楼的。只要不自锁就可正常运行。还有一个要说清楚点导向只要是在最后一节就可。假如在第一节 ...

LZ描述“丝杠1转动带动丝母1左右移动”
那么显然丝母1有导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LZ描述“丝杠1转动带动丝母1左右移动”
那么显然丝母1有导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应该不对。况且楼主还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对。况且楼主还不清楚

我在11#这么理解:
lz的描述:“丝杠1转动带动丝母1左右移动,丝母1和空心丝杠2之间什么结构可以让丝杠2转动”
前半句正确,后半句应该存疑。不一定是丝母1带动丝杠2转动。应该是丝杠1。

朋友觉得前半句有问题,那么后半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空心丝杠原理搞清楚就可以了,他们之间固定连接就可以了,他自然随着转动了。

如果固定连接,如何伸缩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在11#这么理解:
lz的描述:“丝杠1转动带动丝母1左右移动,丝母1和空心丝杠2之间什么结构可以让丝杠2 ...

我说不对,是指13楼的说法------“LZ描述“丝杠1转动带动丝母1左右移动,
那么显然丝母1有导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至于楼主的叙说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说不对,是指13楼的说法------“LZ描述“丝杠1转动带动丝母1左右移动,
那么显然丝母1有导向,是否可 ...

那只能等lz来进一步描述或者上图上视频了

网友:
一楼有图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只能等lz来进一步描述或者上图上视频了

哦,那理解成钻杆的连接方式就易理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那理解成钻杆的连接方式就易理解了

什么钻杆,采石油的,还是普通钻床的?

网上实物是手摇升降,没看到旋转,里面难道是钢丝绳+滑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钻杆,采石油的,还是普通钻床的?

网上实物是手摇升降,没看到旋转,里面难道是钢丝绳+滑轮?

是钻探用的钻杆,我只是借用他是一根连一根的螺纹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钻探用的钻杆,我只是借用他是一根连一根的螺纹结构

@702736

图中可以看到手摇轴,插入摇把,手摇,各级杆应该依次垂直升降。
这里没有螺旋。

不知道是否lz想问的。

还有这样的帖子:
http://www.cmiw.cn/thread-178372-1-1.html
http://www.cmiw.cn/thread-194494-1-1.html

网友:
有可能。
这是避雷的吧

网友(点评):
紧急通信,喇叭,天线之类的。

楼主(2018-10-30):
这个现在已经明白了,谢谢大家

楼主:
丝杠1带动丝杠2转动

网友(2019-01-23):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