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切削力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8-07-23):
加工的时候,切削力是越小越好吗?
相比于传统加工,现在的高速切削、磨削技术极大地减小了切削力的值。那么,切削力是越小越好吗?还是说存在一个最优值?请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切削力越小越好,力越小变形越小,刀具寿命越长,对设备的要求也低。但是感觉楼主说的不对哦,同样的材料切削力的大小跟切削速度的关系并不是很单纯的,特别是速度到了一定数值之后,切削力几乎是不变的,切削速度影响最大的是温度以至于影响刀具寿命。切削力的大小主要还是和进给和吃刀量还有刀具的几何角度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切削力越小越好,力越小变形越小,刀具寿命越长,对设备的要求也低。但是感觉楼主说的不对哦,同 ...

那么以磨削加工为例,追求的目标是磨削力的最小化吗?
我就是有点疑问。。如果最小化就是目标的话,那么我在不计成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尽力加大线速度、减小进给速度和磨削深度就行了?那研究出来的磨削力的值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劳烦解答!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以磨削加工为例,追求的目标是磨削力的最小化吗?
我就是有点疑问。。如果最小化就是目标的话,那么 ...

我认为是这样,磨削主要是为了获得高精度和表面质量。首先磨削速度太大可能会导致零件过热导致工件热变形,对尺寸不利,磨削量本来就很小,如果能够无限小也是不好的,会增大磨轮的磨损,导致产品不良,至于磨削进给量,主要是效率问题,任何制造都要讲经济和利润。我没有看过关于磨削力的研究,但是我认为都是在现有磨轮材料和加工质量的条件下,为了获得更高的加工效率,寿命,最终都是要获利。所以我觉得楼主没有必要往极端的方面想,当然自己有兴趣去钻研是肯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是这样,磨削主要是为了获得高精度和表面质量。首先磨削速度太大可能会导致零件过热导致工件热变形 ...

嗯嗯,我也不是抬扛钻牛角尖,就是想知道在条件不受限的情况下到底要追求什么。生产效率肯定是很重要的,我就是好奇在单纯的追求产品质量的情况下,磨削力是不是越小越好,还是说存在一个最佳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