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涂油

楼主(2018-07-23):
日前需对一个产品做涂油工艺,类似在轴套的顶面。前期的方法是绸布包住海绵,机械手移送去做涂油工序,这样油比较少且均匀。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绸布会被划破且掉出海绵细屑。
想看看有其他办法或者材质可以做替代?

网友:
有一种搓澡用的记忆海绵,楼主研究一下

网友:
建议上个图看看,更直观点

网友A:
定时自动更换吧?楼主想办法做个自动更换的机构,剥离机构应该不难,新的绸布包住海绵可以参考一下自动一次性鞋套机

网友:
先声明一下;认真的 、很正经的说,没有什么邪恶的想法。楼主去网上找找避孕套的涂油方法,你想想啊,那么薄……那么丝滑……

网友:
用毛刷啊,润滑齿轮用的
价格便宜还有现成的零件
再搞个定量供油/脂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自动更换吧?楼主想办法做个自动更换的机构,剥离机构应该不难,新的绸布包住海绵可以参考一下自动一次 ...

产品是汽车气缸的配件,所以不能等布/海绵的屑掉了再去换的

楼主:
那还要加个油液循环系统,目前是旁边有油缸直接海绵浸油的

网友:
再裹层铁丝网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要加个油液循环系统,目前是旁边有油缸直接海绵浸油的

感觉他说的喷雾比较靠谱,直接检测到零件到位一个换向阀通气就控制了。喷雾装置参考喷漆壶。

网友:
有专用的涂油机,我们在好几个龙头大厂都投入使用了,可以私信我。

网友:
计数,如果1000个就坏了,只做800个就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是汽车气缸的配件,所以不能等布/海绵的屑掉了再去换的

对啊,你现在用步或者海绵的工作磨损规律能找到吗?然后按照磨损的规律提前自动更换,如果时间不好把控的话,记次数好了,满多少次就提前更换,防止有异物,相当于预防性维护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