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钻没有中心出水,怎么设置参数?

楼主(2018-07-24):
旧的龙门钻床,只有外部冷却液,没有中心出水。
40mm深的孔,直径23mm的U钻,转速,进给,设置多少合适呢

网友:
不好弄啊,U钻必须要中出的才能保证效率和减少刀片的消耗

网友:
φ23深40,麻花钻都可以啦,主要还看是什么材料

楼主:
材料是普通的Q235,问题是我那个是BT50的数控刀柄,普通的麻花钻全是锥柄的,装不上

网友:
可以打,不过Q235缠削太厉害了

网友:
刀片包装盒上都有切削速度 进给量

网友:
根据刀具盒上的切削参数做相应的下降,减半吧,可以减少切削热,再通过外部的冷却液降温就可以啦

网友:
啄钻就好了

网友:
没用对床子^_^

网友:
孔深3D以内用外冷是没有关系的,孔太深5D就会影响排屑,冷却会有问题,U钻的切削力都很大,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