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面分度凸轮造型的问题

楼主(2018-07-24):
目前书上求凸轮坐标的公式都有,我按着公式在MATLAB上编程求取坐标生成模型后,在SolidWorks里装配(上颜色的滚子面和曲面相切)检查有干涉。试了很多次不同的尺寸都存在这个问题,我原先认为滚子和凸轮曲面是相切直线接触,现在搞糊涂了。

网友:
圆柱体配合软件切的螺旋槽肯定有干涉,实际加工槽底端是偏宽的。

网友A:
SW里面装配关系的检测和UG的道理一样,所有的3D数模软件都存在这个问题,没有一个能做到很智能判断你设备里面的实际装配关系,即使正常的公差尺寸它都会判断为干涉,所以此点还是自己判断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里面装配关系的检测和UG的道理一样,所有的3D数模软件都存在这个问题,没有一个能做到很智能判断你设备里 ...

我原来是感觉这公式有问题

网友:
数车还是普车? 变螺距的送料螺杆是否可以搞?

网友(2019-04-10):
ni你好 你的matlab 程序能给我看一下吗 我最近也被弧面凸轮搞晕了

网友(2019-06-19):
公式没问题 已经验算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