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一个问题!

楼主(2018-07-24):
在工厂里要用高温沥青泵把沥青槽里的高温沥青(温度270°左右)抽出来打到另外一个容器里面,流量在200L/min,泵的出口压力10公斤,使用频率为2小时一次,请教下用哪种形式的沥青泵要好一些?
我们之前用的是齿轮泵,但是齿轮很容易被沥青黏连导致齿轮卡死。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类型的泵更适合我们所用的这种工况?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之前那台齿轮泵的功率是3KW,不知道功率是不是小了

网友A:
小的太多了。你没看那泵的参数?

网友(点评):
这是另外一个泵的厂家给我选的电机功率,明显要大,这是他的计算方法,不知道是否准确: 功率:流量×压力×1.6/3.6 流量:18.5m3/h 压力:2MPa 公式里的1.6是粘度系数 3.6是定值 算出来功率是16.5KW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之前那台齿轮泵的功率是3KW,不知道功率是不是小了

用保温的齿轮泵或保温螺杆泵

具体的你可以问问我们经理  销售齿轮泵的,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138122766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保温的齿轮泵或保温螺杆泵

具体的你可以问问我们经理  销售齿轮泵的,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1381227669 ...

好的 谢谢~

网友:
最好用螺杆泵,螺杆泵可以输送含有颗粒的流体。泵的功率和扬程要计算好。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小的太多了。你没看那泵的参数?

厂家的算法有点无厘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算法有点无厘头

泵都有轴功率的,一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