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这款门吸的供应商谁知道?

楼主(2018-07-24):
如图,这是一款反弹次碰,上面写的供应商是TOMAG,网上没搜到,所以这个TOMAG是供应商吗?我觉得应该是。谁知道这家供应商的吗?

楼主:
有知道的亲吗?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
那个是注册商标或品牌吧?

网友A:
是这种门吸吗?

http://china.makepolo.com/product-detail/10031115419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门吸吗?

是这种门吸,是在MAKEPOLO 上找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门吸吗?

为什么不专门搜马可波罗都搜不到这个网站,我是假的百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门吸,是在MAKEPOLO 上找到的吗?

图片下面是网址,你看看里面有参数。

网友:
数量多吗? 不多的话 直接 寄个样品 然后 铣床 洗吧

网友B:
淘宝一找  甲虫吸 TOMAG款反弹器   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一找  甲虫吸 TOMAG款反弹器   一大堆

亲测过,没有相关产品

网友:
这个无疑是大海捞针呀,有没有图纸可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亲测过,没有相关产品

确实没找到同品牌的,只找到类似的,找括号内的(甲虫吸 TOMAG款反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找到同品牌的,只找到类似的,找括号内的(甲虫吸 TOMAG款反弹器)

网上确实有好多同类型的产品,但是寄样的样品我们测疲劳测不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确实有好多同类型的产品,但是寄样的样品我们测疲劳测不过

那你要看一下你的这个东西的产地咯,看能不能找到网站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