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检具,这个销套是怎么装进去的?

楼主(2018-07-24):
如图,看检具的行业性规范, 销套是这样的,这东西怎么装进去的,为什么要做成这样?

网友:
销套这样的结构是防止轴向受力过大而脱落。
销套周围的基材是不是非金属类的。有可能是注塑的时候销套已经定位在模具里,也有可能是对销套孔采用热胀冷缩的方法装入的。

网友(点评):
嗯,可能吧。 做过的大神知道

网友:
有可能是按形状加工加工完成之后线切割割开然后分片装进去,用中间的销子撑开

网友:
类似注塑镶件

网友:
分析还是不难,阐述问题不够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