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粗细问题

楼主(2018-07-24):
CAD文件里设置了线的粗细,然后打印的出来就是没有线的粗细了,打印样式 改最后一个黑色的线的粗细没有用啊,
该怎么做呢/?

网友:
设了粗细转成PDF看看?

网友(点评):
转PDF 也是没有显示粗细线的

网友:
预览一下看看,而且在打印里面有一个线宽的选项,是默认图层的线宽还是设置线宽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网友:
打印样式里面采用对象线宽